请教逻辑控制问题

楼主(2011-03-13):
请教下各位前辈,我现在有个设备有4个安全门上,门上分别有4个行程开关,分别是S1、S2、S3、S4,控制要求是:任何有2个以上安全门打开设备就自动停止,请问下这个控制怎么做,我感觉逻辑上比较繁琐,请指教。

楼主:
逻辑控制
兄弟帮帮我

网友A:
如果你使用三菱FX2N或以上机型,可以使用SUM统计为ON的位数,然后做个比较大于等于2即可.

楼主:
谢谢,兄弟的帮助
我用的是西门子S7 300,该怎么编呢

网友B:
总共有12,13,14,23,24,34共六种组合,两两并联再六组串接。用PLC就很简单,用中间继电器接线是够麻烦的

网友C:
cvlsam 老师真是厉害这么多指令都知道~!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三菱FX2N或以上机型,可以使用SUM统计为ON的位数,然后做个比较大于等于2即可.
cvlsam 老师说的合计指令我还没看,不过我也想了一种请老师们看看行不行~!

网友C:
限位应用常闭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 300,该怎么编呢

调用库功能FC99(BitSum),效果等同于三菱Sum。

网友D:
高手多的是呀!就看谁编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