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ACS 400,4KW,启动后无故障代码显示,用默认的工厂宏或ABB标准宏等 启动后用本地面板控制有频率升降显示,但变频器无输出,空载和带载都是这样。请教是故障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知道的说说。。。先谢了。。。。

楼主:
没人愿意思帮一把么???

楼主(2012-07-25):
确认是模块坏了。。。

网友A(2016-11-01):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有这样现象ACS400  30KW的机器,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这样现象ACS400  30KW的机器,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的?

没有,后来发现模块有问题,也就一直放着了。。。关键找不到ACS400的图纸,板子好像也是多层的,驱动电路也不太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