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请大侠指点,学徒想买一套电工工具,不知道该买什么品牌的,请给个建议

网友A:
要是专业的电工工具就要大品牌的,绝缘做的特别好!如果是一般能用的,你自己用的最顺手的就是最好的!那种街头2元一件的地摊上的螺丝刀我用了好几年呢!目前主要用史丹利和世达的!

网友B:
德国波士,专业。

网友C:
德力﹑世联都行

网友D:
世达、史丹利

网友E:
万用表买 福禄克
螺丝刀买威汉的吧 剥线钳买世达的 我用的是福禄克179好像有一款是可以把显示器拔掉的无线测量 福禄克质量不错的  工具箱就用博士好了。

网友F:
我用的最多的是世达的。

网友G:
世达的比较好,经常用就买个好点的!

网友H:
史丹利的

网友I:
我用的是长城精工,感觉还可以

网友J:
德国凯尼派克的最好  不过很贵 一把钳子得几千

网友K:
回复 想买电工工具
1,你要是想学技术,学徒的话,买些稍微便宜的,万用表的一定用指针的
2. 技术过硬了后,可以买的好的,国内的稍高一点的牌子都可以,国外的有史丹利,世达,福禄克等

网友L:
福禄克,世达

网友M:
世达的就行

楼主:
有理有理

网友N:
买田岛的,比世达好用。

网友O:
大哥179的要2500多呀

网友P:
全套威汉,有腔调

网友Q:
福禄克的万用表,白光的电烙铁!

网友R:
买什么买,蹭吧。我一中学同学,快二十年的模具钳工,还在蹭卡尺用呢。我作电工的时候就是破三样,电笔,尖嘴钳,一块破47。

网友S:
世达
必须的

网友T:
我用的是史丹利的,感觉到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