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集成型号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2011-03-13):
大家好麻烦帮忙看看,我这个板子上有6个集成,其中有3个是CD4013,轻触开关右边第一个集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右边第二个是CD4013。工作按一下左边轻触开关下面LED灯亮另一块板子上的继电器吸合。按一下中间轻触开关下面LED灯亮另一块板子上的继电器吸合。十分感谢

网友A:
IC上一般都有型号,除非厂家为了保密将型号除掉了,这个就需要查相关的电路资料了。

网友B:
这板子是哪里用的

网友C:
长的像的管子太多了!没法判断呀!

网友D:
画出相关电路可推测

网友E:
锁存器?
555类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