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同事没事聊天时,一同事考大家:一三相线路没漏电保护,其中一相线接地时电表会出现什么现象

这东西不好亲自做实验,哪位朋友给个答案!谢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现象,但有一点可以考虑:你是用空开还是刀闸?

网友B:
顺便说说欠相后大家见过或感觉的常见设施变化、、比如电机转速不均匀或减速发烧等等的、、

网友C:
有断路器可能要跳掉了吧?

网友D:
就想看看我有多少积分了

网友E:
电表飞快转动呗,接地电阻小的话超过电表额定电流长时间运行就会烧坏电表了

网友F:
明天试试再说

网友G:
看漏电情度,一般会电表走快!曾经发现用电量加大三倍的,功率因素升高

网友H:
期待高人的正常答案,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I:
楼上,佩服!!!!!!!!!

网友J:
理论上的东西必须要经过实践才能加深理解和说明

网友K(2011-07-15):
电表变快,走字多

网友L(2011-11-10):
线路有一相接地后电表转得很快,原因是电流与地形成回路,产生很大负载电流,表自然转的快。线路缺相后,小电机转得很慢,大电机启动时声音很沉闷,电机不转,电流接近短路,若没有保护,电机很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