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安科瑞为智能电网用户端提供下列解决方案
一、智能变配电监控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进线保护 M5-F LCD显示、线路保护测控装置、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电动机保护 M5-M LCD显示、电动机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备自投保护 M5-B LCD显示,备自投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电容器保护 M5-C LCD显示,补偿电容器的全面综合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变压器保护 M5-T LCD显示、配变电保护测控装置、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综合自动化保护 M5-X LCD显示、变电站公用装置、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PT柜 M4-U LCD显示、两段PT供电切换,PT柜的全面综合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故障录波、SOE事件记录、通讯
固定柜、手车柜、3~35kV中置柜、环网柜等多种开关柜 ASD200 一次电路模拟图、带电显示、温湿度显示及加热除湿控制、分合闸、储能、远方/就地、柜内照明操作、人体感应及语音功能
ASD300 一次电路模拟图、带电显示、温湿度显示及加热除湿控制、分合闸、储能、远方/就地、柜内照明操作、人体感应及语音功能、测所有电参量(含电能)
高压重要回路或低压进线柜 ACR330ELH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THDu,THDi、2-31次各次谐波分量;电压波峰系数、电话波形因子、电流K系数、电压与电流不平衡度计算;电网电压电流正、负、零序分量(含负序电流)测量;4DI+3DO(DO3做过压、欠压、过流、不平衡报警);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
低压联络柜、出线柜 ACR2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低压无功补偿柜 ARC-12/J 6-12路控制、过压保护、谐波保护、投切延时设定、12DI;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低压出线柜
(马达回路) ARD系列 测量三相电流、定值查询、定值整定、过载、断相(不平衡)、堵转、欠载、外部故障、阻塞、欠压等保护功能、8DI+4DO、电能管理、漏电保护、SOE记录、多种起动模式、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低压出线柜
(照明回路) AMC16-1E9/K
AMC16-3E3/K 9路单相(3路三相)I、U、P、Q、F测量;有功电能计量;18DI+1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PZ48L-AI3 LCD显示,三相电流测量,倍率任意设置
动力柜 PZ96L-AI3/KC LCD显示、测量三相电流、4DI+2DO
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低压配电终端电流、电能采集,开关量采集及自动控制 ARTU-K32遥信单元 32路开关量采集、SOE事件记录、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ARTU-J16遥控单元 16路继电器输出、SOE事件记录、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ARTU-P32遥脉单元 32路脉冲量采集、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ARTU-M32遥测单元 交、直流0-20 mA 、4-20mA,32路模拟量信号采集、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中高压开关柜、端子箱、环网柜、箱式变电站内部空气温、湿度控制,防止电气爬电、闪络造成事故 WHD系列 温、湿度控制、加热器断线故障报警
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水电厂、火电厂、大型变电站、母线、变压器绕组等温度的测量,防止因温升过高产生故障 ARTM系列 1~16路温度巡检,热电阻信号输入;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2路继电器输出
系统集成 Acrel-2000变配电监控
系统 变配电系统一次画面在线实时监测;
电流、电压、功率及功率因数的实时趋势分析;
开关状态监测、事件记录、故障录波及分析;
变配电系统的远程参数调节与控制功能,以及用电设备电能数据统计与管理。

二、智能电能节能管理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高压重要回路或低压进线柜 ACR330ELH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THDu,THDi、2-31次各次谐波分量;电压波峰系数、电话波形因子、电流K系数、电压与电流不平衡度计算;电网电压电流正、负、零序分量(含负序电流)测量;4DI+3DO(DO3做过压、欠压、过流、不平衡报警);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
低压联络柜、出线柜 ACR2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动力柜 ACR1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DTSD1352
(ADL3000)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电流规格1.5(6)A、5(20)A、10(40)A、20(80)A可选、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照明箱 DTSF1352
(ADL300) 电流规格1.5(6)A、
5(20)A、10(40)A、20(80)A可选、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三相电能计量
DDSF1352
(ADL100) 电流、电压测量;单相电能计量
DDSD1352 电流规格10(60)A、可编程、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可选 全电参量测量
(I、U、P、Q、S、PF、F)
单相电能计量
系统集成 Acrel-3000电能管理系统 实时数据采集与定时存储功能;
定时抄表及用电量的日、周、月及年度报表;
用户端的电能管理、财务统计功能;
用电趋势及用电棒图、饼图等分析功能。

三、大型公建能耗监测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高压重要回路或低压进线柜 ACR330ELH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THDu,THDi、2-31次各次谐波分量;电压波峰系数、电话波形因子、电流K系数、电压与电流不平衡度计算;电网电压电流正、负、零序分量(含负序电流)测量;4DI+3DO(DO3做过压、欠压、过流、不平衡报警);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
低压联络柜、出线柜 ACR2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动力柜 ACR1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DTSD1352
(ADL3000)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电流规格1.5(6)A、5(20)A、10(40)A、20(80)A可选、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照明箱 DTSF1352
(ADL300) 电流规格1.5(6)A、
5(20)A、10(40)A、20(80)A可选、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三相电能计量
DDSF1352
(ADL100) 电流、电压测量;单相电能计量
DDSD1352 电流规格10(60)A、可编程、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可选 全电参量测量
(I、U、P、Q、S、PF、F)
单相电能计量
系统集成 Acrel-5000能耗监测系统 重点建筑能耗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
针对建筑能耗进行分类、分项计量统计与大数审核;
数据有效性验证,并进行数据上传与展示等;
计算建筑的总能耗、总用电量、分类能耗量、分项用电量、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单位空调面积用电量等并折算标准煤量的形式进行统计与显示;
直观反映和对比各项采集数据和统计数据的数值、趋势和分布情况。

四、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0.4kV电压等级
TN-C-S、TN-S
及局部TT系统 ARCM100-Z 三相I、U、kW、kVar、kWh、kVarh、Hz、COSφ测量;视在电能、基波电能、四象限电能计量;单回路剩余电流和温度监测;多路继电器输出、支持消防联动;事件记录、内置时钟;大屏幕点阵式LC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AS可选
ARCM200-J1 单回路剩余电流监测、3路温度检测、继电器输出、LE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AS可选
ARCM200-J4 4回路剩余电流监测、继电器输出、LE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AS可选
ARCM300-J1 单回路剩余电流监测、3路温度检测、继电器输出、事件记录、内置时钟、LC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AS可选、35mm导轨安装
ARCM300-J4 4回路剩余电流监测、继电器输出、事件记录、内置时钟、LC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AS可选
35mm导轨安装
ARCM500-L50 单回路剩余电流监测、事件记录、内置时钟、LED指示、RS485/Modbus协议、CANBUS可选、35mm导轨安装或底板固定
ARCM-CSU 32回路剩余电流监控、96回路温度监控、继电器输出、事件记录、内置时钟、LCD显示、RS485/Modbus协议、CANBUS可选
系统集成 Acrel-6000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对现场各剩余电流监测单元进行集中实时采集;
对现场各监测点进行剩余电流定值设定与修改;
现场采集点的平面分布情况并具备事故推画面功能;
运行报表打印、历史报表、事件故障及告警记录。

五、光伏电站电力监控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汇流采集 AGF 4-16路DC0-20A输入,3路开关量输入,4种类型模拟量信号输入,2路继电器输出,防雷光电隔离,RS485/Modbus-Rtu协议,精度0.5级
直流屏 PZ72-DE 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电能(正向与反向)测量;RS485/Modbus协议、LED显示
PZ72L-DE 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电能(正向与反向)测量;RS485/Modbus协议、LCD显示
PZ300-DE 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电能(正向与反向)测量;RS485/Modbus协议、LCD显示、导轨式安装
配电柜 ACR330ELH 三相I、U、kW、kvar、kVA、kWh、Kvarh、Hz、cosΦ;四象限电能计量;THDu,THDi、HRUn/HRIn(2-31次各次谐波分量);CF(电压波峰系数)、THFF(电话波形因子)、KF(电流K系数)、εu(电压不平衡度)、εi(电流不平衡度)计算;电网电压电流正、负、零序分量(含负序电流)测量;RS485/Modbus、大屏幕点阵式LCD图形显示、全中文菜单
系统集成 Acrel-3000 V8.0光伏电站电力监控系统 实时监测太阳辐射量、光电池充电电压及电流、蓄电池电压及温度、逆变器输入/输出电压及电流、控制室温度等参数;
可以绘制每天的太阳辐射强度曲线、风速变化曲线、光电池发电参数曲线、逆变器的电压一电流曲线、功率一时间曲线;
历史数据存储、数据导出、生成日报表、月报表和年度报表,以及CO2、SO2减排数量。

六、Zigbee(物联网)无线网络电能管理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高压重要回路或低压进线柜 ACR330ELH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THDu,THDi、2-31次各次谐波分量;电压波峰系数、电话波形因子、电流K系数、电压与电流不平衡度计算;电网电压电流正、负、零序分量(含负序电流)测量;4DI+3DO(DO3做过压、欠压、过流、不平衡报警);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
低压联络柜、出线柜 ACR2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动力柜 ACR120EL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4DI+2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DTSD1352
(ADL3000) LCD显示、全电参量测量(U、I、P、Q、PF、F、S);四象限电能计量、复费率电能统计、最大需量统计;电流规格1.5(6)A、5(20)A、10(40)A、20(80)A可选、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照明箱 DTSF1352
(ADL300) 电流规格1.5(6)A、
5(20)A、10(40)A、20(80)A可选、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 645规约可选 三相电能计量
DDSF1352
(ADL100) 电流、电压测量;单相电能计量
DDSD1352 电流规格10(60)A、可编程、复费率电能统计、电能脉冲输出、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或DL/T645规约可选 全电参量测量
(I、U、P、Q、S、PF、F)
单相电能计量
数据无线传输 ANEZB-485 ZIGBEE采集器 采集来自485总线上的数据、完成485信号转成无线信号、导轨式安装
ANEZB-GTW ZIGBEE网络终端 接收来自以太网上的数据、完成以太网信号转成无线信号、导轨式安装
系统集成 Zigbee(物联网)无线网络电能管理系统
采用高性价比、低功耗的Zigbee无线Mesh网络对特定区域进行组网监测;
实时数据采集与定时存储功能;
定时抄表及用电量的日、周、月及年度报表;
用户端的电能管理、财务统计功能;
用电趋势及用电棒图、饼图等分析功能。

七、通讯机房(数据信息中心)电源管理系统

应用场合 型号 主要功能
电源进线 DTSD1352-H (ADL-3000EH) 测量相电压、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分相与合相)、无功功率(分相与合相)、视在功率(分相与合相)、功率因数(分相与合相)等;四象限电能计量;总谐波含量测量
大电流三相分支回路 DTSD1352 (ADL-3000E) 一次输入0-80A,测量相电压、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分相与合相)、无功功率(分相与合相)、视在功率(分相与合相)、功率因数(分相与合相)等;四象限电能计量
小电流三相分支回路或单相分支回路 ADL-300E 二次输入0-50mA,测量相电压、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分相与合相)、无功功率(分相与合相)、视在功率(分相与合相)、功率因数(分相与合相)、有功电能及无功电能
AMC16-3E3 9路单相(3路三相)I、U、P、Q、F测量;有功电能计量;18DI+1DO、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AMC16-1E9
开关量采集 ARTU-K32 32路开关量采集、SOE事件记录、RS485通讯接口、Modbus协议
系统集成 人机交互界面 以数字、折线图、条形图等方式动态显示各个仪表采集到的数据,包括母线及各个支路的电压、电流、功率、电能,母线谐波等参数,以及各个支路的分合状态。

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北京大区经理 王乃邦 15052171107
项目经理 刘伟 13426005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