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现有三菱FX系列PLC和proface触摸屏相连,在触摸屏的工程画面里设置的位元件,包括输入和输出的,其对应PLC上的输入输出端子上还要不要接线呢,如果要接的话,又是怎样的接呢?比如在触摸屏设置了X0为电机的点动按钮,Y0为指示电机运行的指示灯。那在PLC上X0,Y0还需不需要接线呢,要接的话,又该怎样接?

网友A:
一般来说,触摸屏里面的位元件就你说的是监控用的,操作是不会对输入位元件起作用的,在程序里是通过M元件或者D元件对程序进行控制,输出的点倒是可以直接进行监控显示,要是指示灯,那完全没必要使用y点作为指示灯,否则那太浪费了

网友B:
呵呵;
输入X是不能在屏上控制的,屏上可以监控输入是否有信号;
输出Y可以直接由屏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触摸屏里面的位元件就你说的是监控用的,操作是不会对输入位元件起作用的,在程序里是通过M元件或者D元件对程序进行控制,输出的点倒是可以直接进行监控显示,要是指示灯,那完全没必要使用y点作为指示灯,否则那太浪费了
那你的意思是,在触摸屏里面的起控制作用的,主要是辅助继电器M元件了,输入数值用寄存器D元件了,那状态继电器S元件也能不能在触摸屏做控制元件用?在触摸屏做监控元件是不是包括了X,Y,M,S元件,数值显示用D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输入X是不能在屏上控制的,屏上可以监控输入是否有信号;
输出Y可以直接由屏上控制;
输出Y怎么可以由屏上控制,它不是由PLC程序运行得来的输出吗,它只可以在触摸屏做状态显示用吧,也就是监控其状态。

网友C:
输出是可以控制的,触摸屏和PLC连接了就能控制PLC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可以控制的,触摸屏和PLC连接了就能控制PLC的输出了
是通过触摸屏上编辑的M或D元件来控制的吧,那它也还要是通过PLC程序运行得来的呀

网友D:
可以直接由Y来控制输出!触摸屏通过与PLC通信来强制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和输出都可以在屏上监控、操作,这一点我在三菱的系统里面已经用过(Q00J+GOT975
输入也可以在屏上操作?这是极个别型号的PLC才支持的吧,那它的输入还要不要接线?不接线的话,都形不成电流回路

网友B:
呵呵;在配上请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配上请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输入;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屏上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输入;
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屏任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上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输入;
中间继电器可以用屏任意控制;
还是不明白,能弄个图上来说明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