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好像变频器带动电动机,都是让变频器在50HZ以下运行,那有没有让变频器高于50HZ的运行的情况呢,有的话,这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有高于的,大多数变频器都支持该功能。只要你的电机能支持高频,就可以。

网友B:
有啊  主要看你的电机的性能要求

楼主:
如果变频器运行高于50HZ,电机的转速不会高于同步转速吧,要是高于同步转速,那电机不就处于发电运行状态,这是电机一般不允许的吧?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的交流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以后,就是弱磁升速的调节过程。电动状态是不会超过同步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的交流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以后,就是弱磁升速的调节过程。电动状态是不会超过同步转速的。
弱磁升速是个怎样的过程,不是说变频调速是恒磁通调速的过程吗?如果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一直上升,电机的速度怎么变化的,也一直升高吗?一直升高的话,那会不会超过同步转速呢

网友D:
一般不要超过70HZ;
进口的变频电机有的允许100HZ连续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磁升速是个怎样的过程,不是说变频调速是恒磁通调速的过程吗?如果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一直上升,电机的速度怎么变化的,也一直升高吗?一直升高的话,那会不会超过同步转速呢
哦,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电网频率而言,调频电机在0-50Hz范围以内运行,电机是工作在恒磁状态;而当电机的运行频率超过了50Hz,电机就开始弱磁了,而此时,电机的端电压保持恒定,只是频率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弱磁是为了保证电机的端电压维持额定值不变。

网友E:
上海南洋电机 0-100HZ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