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台安sv300 npn输入端子损坏怎样修复,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怎么个坏法?是被强电击穿机械损坏?可以用外接PNP方式啊。

楼主:
选择开关在npn位置时s1 s2 s3端钮误接到24+极上,现在s1---s6端钮没有任何反映(不管选择开关在npn位置还是在pnp位置)。更换此主板要多少米。谢谢

网友A(2011-04-25):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

网友B:
这要接有可能控制端子上的电源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