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我在网上看到有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觉得这样的机器从原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220V整流后也就300V的直流,就是驱动频率的占空比达到100%也不可能达到380V啊,所以我感觉这样的机器有点忽悠人啊,我所了解的变频器厂家中都没有做这种的。我怀疑如果有这种机器,也是输出直接内置变压器才能输出380V。那位高人有这方面的资料,敬请赐教!

网友A:
呵呵;内有升压的;
本地据说就有家生产这个的;

网友B:
有这种产品,我们公司都在用。

网友C:
用过,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网友D:
哈哈,还未见过这种变频器,先猜一下吧。一、应该是小功率的,升压电路成本不高;二、可能有一个高频逆变环节,只需匝数很少,体积很小的升压变压器及相关电路。或者是简单的升压电路,仅由电感、开关管和续流管构成的简易升压电路。没接触到实际的产品,只是猜一下吧。
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人将产品搞出来,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

网友E:
倍压整流后电压是多少啊? 一般就是小功率的机器用用。

网友F:
一般富士 的 小功率 变频器 都是220V输入 . 输出有三相 240V  跟 380V的

网友A:
呵呵;
FUJI的到目前为至,我还没碰到过AC220V电源,输出是AC380V的;

网友G:
220V进380V输出的变频器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网友H:
高手,楼上的。

网友I:
10楼的高手,受教了。

网友J:
10楼的不但是传说中的高手,更是传说中的砖家!
那请问一下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在510V左右时,三相输出是多少呀?

哈哈哈哈

网友K:
10楼正解,不需要升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0楼正解,不需要升压
那请问一下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在510V左右时,三相输出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我看10楼主理解还是有误区吧,大家都知道380V的线电压确实每项相电压是220V。这个220V是每相对地(也就是零线)量出的220V。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驱动频率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的。输入220V经过整流后300v直流电压,就算占空比达到100%也不可能超过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的,实际上DC-AC变换,占空比根本就不可能达到100%的。所以我们日常见到的普通变频器是不可能220V进380V出的。10楼楼主可以找一台220V的普通单相变频器测量下,输出线电压是不是380V,测量一下每相对地是多少电压,相电压根本没有220V,只有(220/1.732)V,所以线电压测起来就是220V了。我在几家变频器公司工作,这点我还是清楚的。如果如你说的那样,那么12楼和14楼问的:(那请问一下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在510V左右时,三相输出是多少呀?)就没法解释了吧!
    现在市场上是有这样的小功率机器,感觉还是4楼咸老师说的有道理!咸老师才是变频方面的专家啊!他的两本书我想大家看看还是很受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我想知道是谁把上面的回复定为精彩回复的,这是明显在误导大家,他的说法本身就有错误,我都不知道他本身验证了没有就这样讲。搞技术不能只是浮在表面,而不去深思考的。

网友M:
看回贴真有趣 10楼真是砖家

网友A:
本地有产的,功率大概到3.7KW;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我想知道是谁把上面的回复定为精彩回复的,这是明显在误导大家,他的说法本身就有错误,我都不知道他本身验证了没有就这样讲。搞技术不能只是浮在表面,而不去深思考的。

不好意思!小弟前面的说法确实有误!让大家见笑了。我所定义的220V进380V出的380V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的总功率电压,也就是根号3*线电压。如我们计算三相电功率的公式:P=(根号3*线电压)*电流,我的理解: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的输出功率P=380V*输出电流I, 输出功率应小于等于变频器的输入功率(220V*输入电流I)。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还望老师们多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0楼的不但是传说中的高手,更是传说中的砖家!
那请问一下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在510V左右时,三相输出是多少呀?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小弟前面的说法确实有误!让老兄见笑了。我所定义的220V进380V出的380V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的总功率电压,也就是根号3*线电压。如我们计算三相电功率的公式:P=(根号3*线电压)*电流,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的输出功率P=380V*输出电流I 小于等于变频器的输入功率(220V*输入电流I)。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变频器多着啦!一般是小功率的。看来大家对变频器还不了解,为什么想到一定要用升压电路才能达到220V进380V输出呢?请问大家:380V的线电压其中每相的电压又是多少呢?不正是220V吗!所以根本不用什么升压电路就能让220V进380V输出。变频器原理大都一样的,就拿220V进380V输出的来说吧:先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给畜能电容充电,电容上就有了近300V的直流电能,然后变频器控制三个负责输出的IGBT模块分别以三个相位角来交替释放电容上的电能,这样三个相位上同时都可获得220V以上的交变电压,也就形成了380V的线电压的输出了。
我看10楼主理解还是有误区吧,大家都知道380V的线电压确实每项相电压是220V。这个220V是每相对地(也就是零线)量出的220V。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驱动频率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的。输入220V经过整流后300v直流电压,就算占空比达到100%也不可能超过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的,实际上DC-AC变换,占空比根本就不可能达到100%的。所以我们日常见到的普通变频器是不可能220V进380V出的。10楼楼主可以找一台220V的普通单相变频器测量下,输出线电压是不是380V,测量一下每相对地是多少电压,相电压根本没有220V,只有(220/1.732)V,所以线电压测起来就是220V了。我在几家变频器公司工作,这点我还是清楚的。如果如你说的那样,那么12楼和14楼问的:(那请问一下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在510V左右时,三相输出是多少呀?)就没法解释了吧!
     现在市场上是有这样的小功率机器,感觉还是4楼咸老师说的有道理!咸老师才是变频方面的专家啊!他的两本书我想大家看看还是很受用的!

受教了!谢谢!

网友N:
这有什么稀奇的,多得很啦!三菱有个系列就是啊。我们厂就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有什么稀奇的,多得很啦!三菱有个系列就是啊。我们厂就用的这个。
楼上的兄弟,现在是市场上是有部分公司生产这种变频器,但大部分都不生产的,这种机器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是小功率的。一般的公司还是会推荐客户用380V的,我发此贴的目的也只是为和高手们探讨 这种机器的原理!

网友A:
呵呵;三菱的除了100V的电源是AC220V输出的,其它的搞了十多年还没有碰到有升压功能的;

网友O:
一般是小功率的。做得大功率的划不来撒

网友P:
可能性?!
可以有这术的变频器,必须是:1,只能是小功率的。2,将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必须试验过能否出最大功率。3,高级变频器,内置APFC电路,升压与改善功率因素为一体,这对小功率来说,成本与体积均可接受;因此这是可能的。这三种可能要看过实物才能确定。

网友J:
10楼的专家是加引号的,大家没体会出来我们的回复

网友Q(2011-11-21):
这么老的帖子,也被翻上来了?有什么用途呢?

其实,我就对这个想法持否定态度。民用AC220V,能带多少负载是有规定的。即便是单相AC220V整流后,在直流侧加一个泵升的DC/DC变换,把直流母线升到DC540V,是输出电压能做到3AC380V带载。那民用的单相电网受得了吗?你一用电,别人家的电器就会有跌落,就像在集体宿舍使电炉子一样。会受到谴责的。而且极不安全呀。当然功率小没事,不过,为什么不考虑3相220V的接法和使用呢?费那劲干嘛?

网友R(2014-06-14):
这个,变频器输入电压为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端U、V、W之间为0-50Hz可变频率、0-220V可变交流,负载为三相220V电机,不是很容易理解么?只是用在功率不是很大的场合罢了。

网友S:
这种升压变频器真的有。我看到过富士的110V升三相220V输出,不过功率很小,好像是0.4KW的。

网友D:
还可以有一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倍压整流法,如从R端引入220V火线,将直流回路串联电容的中点接220V零线,这样直流电压偏高一点,约560V。
不知是否实用,和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做的。
请见过实物的朋友,说一下,解开这个谜底吧。哈哈。

网友T:
对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