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近期领导安排配置一个设备控制线路,一条输送生产线路,工作要求是四台0.55kw电机控制四台输送滚台,用一台3kw变频调速,能同时工作也能单个工作,我想问各位高手,一台变频能控制四台电机吗?如果能控制要怎么控制?单个工作时,一台正在运转,另一台又启动了,变频是否因加速过电流而保护,请各位高手给说一下,不胜感激,急!

网友A:
领导没告诉你电机功率吗

网友B:
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间用4只接触器连接,先用接触器控制各个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通断,再启停变频器.变频器的功率要能够同时拖动4台电机的功率和.如果只有一台接在变频器后,保护功能不一定能起作用,有隐患.

网友D:
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有几点要注意:
1、4台电机物理条件尽量相同,如功率、级数等,包括电缆长度;
2、每台电机设置独立的保护装置;
3、每台电机的频率是一致的(不能运行于不同的频率);
4、如果存在:前三台电机达到满负荷运行,第四台电机又启动的情况,建议加大变频器功率;
5、变频器的选择是以额定电流而不是以功率选择的,特别是你这种小功率的电机更应该注意。
仅供参考。

网友E:
嗯,楼上的发言可以参考。变频器要加大容量为宜,这么小的功率,变频器提高点容量,增加不了多少成本。但可靠性会增加。

另外还应该强调,变频器输出并联的4台电机,不能出现悬空状态。也就是说,不能把4台电机同时都用接触器断开。必须保持有1台以上的电机接入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F:
变频器要一台合闸接触器,输出端要四台接触器,分别控制每台电机。工作的时候要求输出端接触器先吸合且与变频合闸接触器联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