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1-03-14):
在下在工作中碰到一件难事,   说富士变频器和富士触摸屏一起用在恒压供水行业!  可是用一段时间后忽然有一次断电,导致触摸屏里边的设置参数全部丢失,再一次重新输入参数, 大概2~3天又无法工作,以前一些输入参数又变回默认值了,又得重新输入参数……   头大啊   ,有知道情况的吗?  我的QQ  365761040

网友A:
這應該是你組態的問題,和變頻器有什麽關係呢?

楼主:
您好 二楼!
 您说的是富士触摸屏里我的组态软件在后期有部分故障是吗?  可是我主要用的了富士变频器的一个PID控制功能,触摸屏设置参数时其实主要设置到PID功能参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和变频器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屏里面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没啥奇怪,国产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啥奇怪,国产屏吧

亮了,富士算国产屏?

网友D:
这篇文章能帮你解答    宁波富士变频器维修概要  http://www.nb1888.com/shownews.asp?id=127

楼主:
谢谢各位,更谢谢六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