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同容量的10KV变频器比6KV贵多少?品牌当然一样的

网友A:
中压的?没用过,所以没概念。

网友B:
多问几个厂家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容量的10KV变频器比6KV贵多少?品牌当然一样的

这个与电压等级基本没有关系
首先品牌。进口品牌比国产的贵,知名品牌比小品牌贵。
其次,看关系。从更好的渠道拿到产品,价格会更低。
第三,看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客户不差钱,关系也好,可能价格就很高
第四,看项目大小。通常越大的项目,相对性价比越高,价格相对越低,各厂家差异越小。

==============================
ABB中压变频器 010-5821 7955

网友D:
现在好像高压变频器只使用国产的,国外的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