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行车无线遥控器F21-E1 RX单速要改成双速。遥控器是从旧箱子刚拆下来的线是照旧线接的。接好后试了下遥控器指示灯有亮,接触器就是不吸。是线路接错了还是遥控器拿错了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很急求助,在线等。希望有碰到过的大哥给个提示。还有能不能把接线说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大该是电压不相符.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B:
接收器有输出吗?............

楼主:
接触器型号是对的,跟旧的一样。接收器有输出怎么看?是测量COM与其它线之间的电压吗?总之我边按按钮边量电压,发现电压总是在40V左右是不是接收器没输出?要怎么才能是接收器输出,之前也有遇到过用得好好的遥控器突然之间按了全没反应。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在安静的环镜下安遥控器后听下接收器里面有没有继电器响的声音,没有的话可能是机型不配套,或是接收机电源没供好等。

有继电器响那么肯定是你二手回路哪里不对。

楼主:
起初也是认为是接收机电源没供好造成的,后来拆开接收器看了下电源指示灯有亮,拔掉电源就灭掉,证明电源有供上去。机型问下没错是对的。至于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呢没注意听,就是遥控器的磁铁丢了随便打了个装上去有影响吗?

楼主:
线路是这样接的1#,2#线接接收器电源380V的,4#接36V用做COM线,3#接主接触器现在没有主接触器所以3#空着没接。5#至10#分别接上下东南西北,11#接慢速接触器(接触器吸合后原本的上下变成慢上慢下)12#是备用线
接线这样有问题吗?能完成所有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