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有点电工基础 对编程挺感兴趣  请问大侠们 要怎么开始学习单片机啊 先学什么 后学什么 并想以后以它为职业!!

楼主:
.....
怎么学比较好~~~~

网友A:
学习方法
学习单片机需要硬件、软件两条腿走路,学习时要分别学习硬件和软件。
硬件学习:
先选定一款单片机,比如51系列的。找一本教材之类的书,快看,了解了解单片机里都有些什么硬件资源,大体上怎么控制,尽量搞清相互之间的关系。
软件学习:
有两条路——汇编和C,汇编上手慢,门槛高,但掌握后能做出高效率的程序。对于初学者,建议从C51切入,如果是mcs51单片机,可以学习Keil。学习时先找一些视频看看,了解一下keil下的整个开发过程及参数设置方法,然后再逐步细化。
有时间的话,多看看C语言方面的书,研读,潭浩强的C语言教程就可以。
最好手头有单片机的学习板,边学边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