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在公司的动力配电柜里看到一个三相四线制的电能表,线电压为380v的动力线路,三相主线上每相都装有一变比为300/5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5/300的电流表再接入到电能表,三个电流表的接线是这样的,
不知道图上的四根引出线是怎样接到电能表上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表,电能表之间的连线时怎样,有知道的网友可否告诉我,用图说明最好了,还有,上面的三个电流表已经坏了一个,今天我去换,我用电笔测电流表的的两侧,不带电,其他两个好的电流表两侧也都不带电,为什么不带电呢,不甚理解,我把坏了的电流表拆下,测两接线头的电压,也没电,更是不解,书上不是说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吗,开路会有高的电压,那为什么我这个就没电呢,测了没电,我也就没再拉闸的情况下把新电流表换上去了,真是不解啊,为什么电流表的两侧不带电,开路也没电?请高人赐解,谢谢

网友A:
你的A1A2A3都是电流表吗,你说不清楚,没电压可能是没有电流,中心线接地,还有三根接电表的ABC出线

网友B:
11
②⑤⑧⑩分别接电压ABCN
因为电流互感器中心点接地,所以你用电笔是量不出电压的

网友C:
按三楼朋友的图,如果坏了一个电流表呢?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三楼朋友的图,如果坏了一个电流表呢?会有什么影响吗?
那应该是少计量一相电了,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②⑤⑧⑩分别接电压ABCN
因为电流互感器中心点接地,所以你用电笔是量不出电压的
按我图上的电流表的接法,应该电流互感器在电流表的右边,如果把它们换过来之后,不知道接法还有没有变?

网友D:
电流表接入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的右边-左边都无所谓,只要是串联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