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前几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一款与众不同的电流互感器,它有两个孔,主线路上为三相线,一个孔穿了一根相线,两个孔穿了两相线,这个主线路是带11kw电机用的,电流互感器有三个引出端,其标号为a,b,c,这三个端的引出线接到控制线路上去,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功能,其引出端子起什么控制作用?

网友A:
有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推测:将两个单相互感器做成了一个,用主电路两根相线测出三相电流a,b,c,三相电流在接完电流表,保护等电路后短接。

网友C:
“它有两个孔,主线路上为三相线,一个孔穿了一根相线,两个孔穿了两相线”,还是未能说清楚其结构。

网友D:
是给过流继电器做动作电源用的

网友D:
行车上多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还没见过呀,你比我强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互感器。

网友H:
这种互感器早就有了,利用两相检测三相电流的,一般用在电机保护上面,有时间我帮你拍个照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互感器早就有了,利用两相检测三相电流的,一般用在电机保护上面,有时间我帮你拍个照上传上来。
好,非常感谢

网友I:
呵呵这一定是电机综合保护器,是热继的替代产品。端子分别是两个电源,另外三个是一个共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J:
从描述看,这是一个电流信号采集,采集的是三相输出中的二相电流信号,由程序构成第三相电流,检测到的信号送入单片机,故有一线共地,为地线。估计,该电流检测器是作矢量控制用。

网友K:
等上图了谢谢

网友H:
呵呵,上图了,还画了个原理图(穿孔相序可能与实际有点出入,但是保护原理一样),希望大家对这种互感器有所了解,这种互感器其实是利用电动机三相平衡的原理来进行监测的,监视了两相电流就可以判断电机能否正常运行了。这种方法一般是用在带有综合保护或者使用简单单边机对电机电流、温度数据保护的三相电机电路。。

网友L:
呵呵!感谢楼上的热心!

网友M:
感谢16楼上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上图了,还画了个原理图(穿孔相序可能与实际有点出入,但是保护原理一样),希望大家对这种互感器有所了解,这种互感器其实是利用电动机三相平衡的原理来进行监测的,监视了两相电流就可以判断电机能否正常运行了。这种方法一般是用在带有综合保护或者使用简单单边机对电机电流、温度数据保护的三相电机电路。。
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啊,再次感谢mat3210的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