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压

楼主(2011-03-15):
我听别人说380v的两火线间接入两相同规格的电源电压为220v的灯泡,那么每个灯泡上的电压为220v,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我半信半疑的,要果真是这样,那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同规格才行

网友B:
没有阻抗也就是2个纯电阻用电器完全平衡可以    下个问题   欧姆定律  学电阻

网友C:
应该不到220吧

网友D:
动动脑筋啊!
只有三相,同阻值,星型连接才能达到22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动脑筋啊!
只有三相,同阻值,星型连接才能达到220V啊!
我动了脑想了下,应该是三相同阻抗星连才会有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规格才行
如果行的话,请你帮我论证下

网友E:
楼主这问题太绕嘴了,改行说相声吧~!
引用 网友D:
动动脑筋啊!
只有三相,同阻值,星型连接才能达到220V啊!

网友E:
220*1.73=380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90伏吧
正确结果190v

网友H: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I:
听说过串儿灯吗?

网友J:
不太明白。行的话为什么呢?????

网友K:
100W灯泡电阻大概是484欧姆,那么串联2个100W灯泡总电阻就是986.那么根据串联电阻的分压做用就是,每个灯泡上的电阻是380*484/968.结果就是1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