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5):
请教大家,CPM2AE-60CDR用什么编程软件,如谁有能发一个吗?谢谢!我的邮箱dizhili321@sina.com

网友A:
CX-Programmer.

嗯,就不能自己动手搜索吗?

楼主:
我有CX-Programmer但是连不上,不知为什么,请教大家了

网友B:
你先看看软件中有没有此机型CPM2*,没有更新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CX-Programmer但是连不上,不知为什么,请教大家了

连不上是需要描述步骤以及错误提示的,并非一句连不上就会连得上的。

问问题么需要首先:我使用的软件版本,操作系统版本,以及PLC的型号。

其次,我使用的线缆是原装线缆还是兼容线缆,亦或是自己制作的,如果是自己制作的,贴出制作的线路图。

最后,我做了哪些步骤,PLC上我接驳了那些线缆,PLC上的指示灯的状态。

等等一切可供提示的信息,经过这样动手,并提供了信息给论坛,高手们才可以进行判断,你才可以获得进步。

否则,靠喂饭,高手们没耐心,从而你没信息,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也耽搁了自己的事情。

网友C:
呵呵;这个连CX-P 2。0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