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大家好,我想知道三菱Q系列plc的文件寄存器是怎么指定的?
比如说我要用热电偶输入模块,我要把热电偶输入模块的温度值指定为文件寄存器R1000,需要怎么设置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和数据寄存器D一样用,比如可以用MOV D0 R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数据寄存器D一样用,比如可以用MOV D0 R1000
我的意思是怎么定义热电偶输出的值到我指定的R1000中,方便我编程使用。

网友A:
编程软件中自带特殊模块的设置,可以将模块转换后的值刷新到数据寄存器D中,然后再传到R中

网友B:
我也见过日本人写的程序,直接用R寄存器与安川运动控制器通信,程序里面没有专用指令,也没有TO    FROM指令,就不知道是怎么通信的

网友C(2012-03-12):
PLC读特殊功能模块的值用from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