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厂有一设备,是用plc和变频器控制电机的,现在按了启动按钮电机没反应,怎么修,plc是继电器输出,可不可以拿万用表测plc输出触头闭合了没有。plc有输出指示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是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如果是普通的输出点控制的,继电器输出的,可以量下继电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B:
先确定当输入时PLC有接收信号,看是不是对应的输入点,然后看输出,确认有输出,看相应的继电器动作了没有,有动作,是不是给了变频器,可以直接短接控制变频器的两点,看变频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C:
可以拿万用表测plc输出触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当输入时PLC有接收信号,看是不是对应的输入点,然后看输出,确认有输出,看相应的继电器动作了没有,有动作,是不是给了变频器,可以直接短接控制变频器的两点,看变频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E:
线拆下,输出时测一下对应点是不是通的;

网友F:
先拆下PLC输出到变频器的信号控制线,然后给上PLC变频器启动信号,用万用表电阻档测PLC输出组COM--变频器输出信号端子Y--,看PLC继电器有没有输出。

网友G:
PLC输出点是否电压正常,继电器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正确,线路有无断点,变频器是否设置好!电机抱闸接触器是否正常!

网友H:
那个你要看程序运行条件和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是通信控制还是通过继电器输出控制?

楼主:
谢谢,我已修好,是继电器坏了,PLC和变频器通信好学吗?网上哪里有学的,?

网友D:
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I:
如果是通信控制的查起来要难多了,继电器输出控制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