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求教各位前辈,我想让位移传感器与PLC200相连,所以用到了扩展模块EM235,但是不知道怎么在V4.0 STEP 7 MicroWIN SP3软件中设置EM235?

网友A:
设置什么
编程做就行了

楼主:
我要弄的是位移控制
液压系统,位移传感器的信号给PLC ,plc控制油缸的位置,让油缸在中间的位置停下来,程序已经编号,但是找不到EM235的模块,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只要和PLC主机连接好后 EM235也要接上电源
在编程软件窗口内是可以看到的 点击信息

楼主:
信息??在哪里??

网友C:
你应该将自己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D:
呵呵;EM235对应的DIP设好,接线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网友B:
在PLC菜单栏中
可以看信息I通讯后就可以看到PLC内部内部信息了。有什么故障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