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的U232- p9

楼主(2011-03-15):
我用一个笔记本连接永宏fbs plc但是没有rs232口,我到电子城买了个  US232-P9的线接果回来一看还要装驱动程序,而且还是只win xp什么办法能不换系统让它能用啊,?谁有驱动没能支持这个的

网友A:
还是重装个xp系统

网友B:
USB转RS232的全球两大芯片制造商都有基于vista(Win7)的驱动,为何非要XP?

网友C:
估计你买的转接器不好

网友D:
呵呵;一般驱动各种系统都有带有;
但能不能连上PLC就看运气了;

网友E:
买一个PC 232串口转接卡

楼主:
谢谢你
我插上U232-P9后它就提示安装出现问题,我怀疑是不是驱动不行还是我试这设备不行。哪里有用过这个设备的传个驱动给我试试也好啊!

网友F:
我用的XP系统支持比较好,但是win7就显得爱出问题,不那么容易连上,呵呵,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网友G(2013-08-2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我已经用过了。是有点不稳定
但是能用,鼠标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只有显示这个端口,才能说明232装好了

网友H(2014-10-21):
USB232ET-XP: XP无驱 专用的USB-串口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