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钻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侠,请问,谁知道台钻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我看到好像是一个三相的电机接的单相电,里面还有什么元器件吗?怎么实现的一往下按正转,再一往上抬就反转,好像没看到有接触器之类的东西啊!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呵,你见到的不是台钻,而是攻牙机。
攻牙机是机械结构的,不是由电路控制。

网友B:
吴老师能不能找到这机器的结构图啊~!第一次听说想知道结构~!

网友C:
正反转控制,里面有个限位开关切换。

网友D:
按2楼所说,换向是由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E:
你怎么确定是一台三相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