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整定

楼主(2011-03-15):
变频器在驱动不同的电机时怎么保证自动识别电机的一些物理参数,如果用的PID控制,那么变频器是不是要自动完成参数的调整?谢谢

网友A:
识别电机的一些物理参数就是通常说的:“电机建模”,也就是输入电机的铭牌数据,做法有两种,一是由人工来输入电机铭牌数据,二是由变频器来自动读取辨识。但一般变频器辨识的参数并不太准确。具体操作因各产品不同而略有差异,最好看看相关的说明书来进行。用PID控制,是要人工来进行控制参数整定的。

网友B:
好像现在大部分的变频器,都可以自动的辨识计算电机模型。西门子的变频器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