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03-15):
怎样让步进电机不停地转,遇到接近开关就停谢谢用PLSR怎样实现

网友A:
用PLSY脉冲指令,后面的脉冲数量设置成0,能一直输出脉冲,指令前面用个条件,当碰到开关时将指令前面条件断开,停止指令执行

楼主:
谢谢    那FX1N PLC能不能PLSY和PLSR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