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变频电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有什么不一样?各位大侠能不能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小功率的变频电机,100-200瓦之间!

网友A:
变频电机在低频时有很好的特性

网友B:
呵呵;100w的?
厂家不知是不是愿意做;

网友C:
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呀,比如说,变频电机的输出轴必工频电机的输出轴要细;再比如,变频电机的绝缘等级比工频电机的绝缘等级要高。F级以上;还比如,变频电机有强迫冷却风扇,而工频电机是自冷却风扇。等等。
ABB的变频电机,2极的、最小是370W,4极的最小是250W。

楼主:
看来变频电机很难找功率太小的100多瓦的,O(∩_∩)O哈哈~,变频电机的强迫冷却风扇和普通电机的自冷却风扇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不说功率;
变频电机的风机是单独供电的,就算你电机停止转动,风扇也是恒速转的;
普通电机的风扇是与电机轴同步的,电机转多少,风扇就转多少;

网友D:
普通电机的自冷却风扇是直接安装在电机轴上的一个风叶而已,

网友E:
100-200瓦电机,就普通电机就行

网友C:
普通电机100-200W的也少见,除非是单相电机。

网友F: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