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今天给搅拌机新买了两个碳刷,可把碳刷装上去开机开了一会,就闻到了焦味!
想请教各位朋友,选碳刷有什么要求吗?新碳刷装怎么磨?安装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碳刷截面不比原来小,装在碳刷架中不被卡滞就行.有烧糊的气味,可能换向器磨损太严重.

网友B:
楼上错了,电机的碳刷对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一定要与你的电机原来的型号相同或接近。

因为不同型号(牌号)的碳刷的硬度不同,适用于不同的电机。本来使用较软碳刷的电机,你用了较硬的牌号碳刷,换向器很快就磨损,而且火化会很大,发热严重。反之,较软的碳刷会很快磨损掉,其碳粉会积累在换向器的导电片之间的槽中造成短路,会使电机电枢发热损坏。

网友C:
是的,碳刷的选型很重要,不然会造成电枢损坏。

网友D:
最好是照原装的买

网友E:
碳刷的型号分好几种,材质是有区别的,要买同型号同尺寸的碳刷,研磨时要按旧碳刷的弧度进行研磨,一般新碳刷上机都因新碳刷过电流发热发出一种气味。

网友F:
顶3楼!用最合适的,不用做好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
学习了!

网友G:
没搞过。。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错了,电机的碳刷对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一定要与你的电机原来的型号相同或接近。

因为不同型号(牌号)的碳刷的硬度不同,适用于不同的电机。本来使用较软碳刷的电机,你用了较硬的牌号碳刷,换向器很快就磨损,而且火化会很大,发热严重。反之,较软的碳刷会很快磨损掉,其碳粉会积累在换向器的导电片之间的槽中造成短路,会使电机电枢发热损坏。

网友I:
碳刷的型号分好几种,材质是有区别的,要买同型号同尺寸的碳刷,研磨时要按旧碳刷的弧度进行研磨,一般来说接触面积不能少于原面积三分之二

网友J:
什么设备上的碳刷?碳刷是有要求的:1.碳刷的硬度2.碳刷的弹簧压力是不是一样3碳刷表面的粗糙度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
学习下了。

网友K:
请问是单相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