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请教朋友们,变频器所接电机如出现反转,调变频器出线可以吗?
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为什么呀?

网友A:
什么型号,牌子?找找手册,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B:
调变频器出线不好,恐怕也不行。应该在变频器的正反转里设,或者通过程序来控制,这样才合理。

网友C:
如果不会调参数,换输出线序也行。

网友D:
调出线是可以的

网友E:
调出线肯定是可以的,调进线就不一定了!

网友F:
大家说的都很好。变频电机若想反转。方法如下:
1。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用软件来操作反向。这样做非常省事,不用动硬件即可让电机反转;
2.通过将变频器对电机的输出线换相序(倒线),也可实现反转。但是,如果这个电机有编码器反馈的话,还要把编码器的线序也换向,才可以。否则变频器会报故障。而无编码器反馈的系统,就可以只对电机换相。
另外,如果对变频器的输入线换向,那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与电机电缆换向没有任何的关系。

网友G:
赞成6楼的说法

网友H:
应该调出线都行了吧!你试试!不过调参数简单,按照手册调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大家说的都很好。变频电机若想反转。方法如下:
1。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用软件来操作反向。这样做非常省事,不用动硬件即可让电机反转;
2.通过将变频器对电机的输出线换相序(倒线),也可实现反转。但是,如果这个电机有编码器反馈的话,还要把编码器的线序也换向,才可以。否则变频器会报故障。而无编码器反馈的系统,就可以只对电机换相。
另外,如果对变频器的输入线换向,那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与电机电缆换向没有任何的关系。
干嘛编码器也要反向,编码器电源一般都是24VDC,它要怎么反向,正负极调换?

网友J:
调输出线,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干嘛编码器也要反向,编码器电源一般都是24VDC,它要怎么反向,正负极调换?
NO!不是编码器的供电电源反相,而是信号A和信号B互换连接。因为编码器可以判断电机的运行方向,如果通过变频器的软件换向,属于内部调换极性,不影响反馈信号的极性,所以,用变频器(参数)软件换向最简单。而如果调换电机线换向,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极性就反了,由原来的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所以,变频器就会报故障。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
调整参数来实现反转,这个可以的!
对于调输入线,还是调输出线问题,我试了好几次,如果出现反转,调输出线,也就是变频器至电机上的电缆线,就是没有用,只有调变频器的输入线。才可实现反转,不知朋友们有没有试过?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K:
看有些是不是设为端子控制了。端子控制的话改下线就可以了。不是端子控制的话改输出线的相序是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牌子?找找手册,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M: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
调整参数来实现反转,这个可以的!
对于调输入线,还是调输出线问题,我试了好几次,如果出现反转,调输出线,也就是变频器至电机上的电缆线,就是没有用,只有调变频器的输入线。才可实现反转,不知朋友们有没有试过?
这是为什么呢?
???请提供品牌型号,并再此确认是调的输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干嘛编码器也要反向,编码器电源一般都是24VDC,它要怎么反向,正负极调换?
NO!不是编码器的供电电源反相,而是信号A和信号B互换连接。因为编码器可以判断电机的运行方向,如果通过变频器的软件换向,属于内部调换极性,不影响反馈信号的极性,所以,用变频器(参数)软件换向最简单。而如果调换电机线换向,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极性就反了,由原来的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所以,变频器就会报故障。

受教了,还想问下,这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一般都是接入PLC中的,也可以接入变频器中形成负反馈?怎么个接入变频器中形成负反馈?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N:
呵呵;调进线是绝对没用的;
出线任两根对调一下可以反转;
或控制端子上也可以改;

楼主:
富士的,确实调的是进线,调出线没有用呀!
朋友们有没有试过呀?

网友O:
这跟3相接法是一样的,在变频器输出端任意更换二相就行,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受教了,还想问下,这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一般都是接入PLC中的,也可以接入变频器中形成负反馈?怎么个接入变频器中形成负反馈?愿闻其详,谢谢
在变频器上,装一个编码器模板(各品牌的供应商可提供该变频器的编码器接口或模块)就行了,可以省去PLC。

网友P:
变频器有功能设置正反转的

网友Q:
疑惑 你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工作是交直交型还是交交型变频器?另外 能否告之变频器电源和输出线从起点到终端有无串并其它电气原件? 好奇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
富士的变频器!交直交类型的!
中间没有任何元件!
可就是只有调进线才可实现!

网友R:
调输出线是可以的,我用过,在160KW电机上,200KW的变频器。

网友S:
富士?什么型号?g11和P11,G1S的都不用调输出线,直接用端子或者面板控制就可以实现正反转。调输入按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可能是我搞错了,自己是调的输出,可到这却写成了输入。
设置参数来进行改变转向,这个可以的!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果用调线来改变转向,为何调输入不可以改变转向呀?
之前我自己搞错了呀,不好意思呀!

网友T:
不管是什么变频器,电机反转其一调换输出相序。其二在变频器控制参数里更改设定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可能是我搞错了,自己是调的输出,可到这却写成了输入。
设置参数来进行改变转向,这个可以的!

交直交变频器输入交流首先转换为直流,输出的相续完全由逆变决定,与输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调整输入的相续不能改变输出相续。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是我搞错了,呵呵!

网友V:
都是很有经验的师傅啊

网友W:
帖子看完了,受益匪浅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