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我的GX   developer 软件里边梯形图软件测试启动/停止项怎么是灰色的不能用呀,怎么才可以用,请指点!!!!

楼主:
提问
我在软件里用了次监视写入模式,现在不接PLC都不能改写程序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每次都要我指定COM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GX   developer 软件里边梯形图软件测试启动/停止项怎么是灰色的不能用呀,怎么才可以用,请指点!!!!

请安装模拟软件GX Simulat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软件里用了次监视写入模式,现在不接PLC都不能改写程序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每次都要我指定COM口,

请按F2进入写入模式或者点击编辑——写入模式或者点击工具栏写入模式按钮。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cvlsam的回答!

楼主:
谢谢两位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还要安装GX Simulator软件才行的啊

网友D:
GX Simulator
请问楼上的两位大哥那里有GX Simulator这个软件可下栽,自己在网上找了些但下不了,你们有的话是否可以发给我一份,谢谢,邮箱,huangwenbin1987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