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我们公司是生产钢管的,有一台坎贝尔除尘风机,现为一个按钮单独控制的,按下就启动了,再按下就停止了,公司现在推行降本增效,提倡节能。但由于操作工经常忘关掉风机,所以想将其改为自动控制,也就是打砂机启动时风机随着启动,打砂机停掉,风机也随即停掉,打砂机的启停为两个按钮。请教高手帮我设计下电气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很简单,你得先把打砂机的控制电路发上来。

网友B:
把风机的控制线起停按钮去掉,串接在打沙机的接触器辅助常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风机的控制线起停按钮去掉,串接在打沙机的接触器辅助常开

网友D:
方案一、取消风机的启-停,然后将风机接触器的线圈串一个打沙机接触器的常开点,再与打沙机的接触器并接。
方案二、取消风机的启-停,干脆将风机和打沙机的接触器并接。

网友E:
取消风机的启-停,把两个接触器的线圈并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得先把打砂机的控制电路发上来。
看下主题   普通的单向控制电路  串一下2个电机共同启动或者考虑风机启动过程长 加个时间继电器 不就可以吗  要图干什么啊

网友G:
取消风机的启-停,直接把风机的接触器线圈和打砂机接触器线圈并接

网友H:
看看楼主的 风机 是一个按钮 实现 启动 跟停止 的 . ???  是什么样的按钮啊 .. 还是其他的控制方式 .??

网友I:
可以参照6楼的去改一下即可。

网友J:
把两个接触器的线圈接在一起很简单啊

网友K:
请看这个。

网友K:
单按钮起停如上图,问一个问题,第一次按下按钮后,KM得电,
好,第二次按下铵钮时(还没放开),KA1先得电,KA1的两个常闭触点断开(注意KA1的常开触点还没闭合),KM立马断电,那KM的常开触点会不会在KA1常开触点闭合前先断开呢???这样导致KA1自锁不了断电,然后又KA得电,KM又得电。

第二次按按钮(还没放开),要考虑KA1线圈的剩磁吗?KM常开触点先断开,KA1有剩磁,KA1的常开触点再闭合,这样自锁。是这样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单按钮起停如上图,问一个问题,第一次按下按钮后,KM得电,
好,第二次按下铵钮时(还没放开),KA1先得电,KA1的两个常闭触点断开(注意KA1的常开触点还没闭合),KM立马断电,那KM的常开触点会不会在KA1常开触点闭合前先断开呢???这样导致KA1自锁不了断电,然后又KA得电,KM又得电。

第二次按按钮(还没放开),要考虑KA1线圈的剩磁吗?KM常开触点先断开,KA1有剩磁,KA1的常开触点再闭合,这样自锁。是这样的吗????
KA1能得电吗?

网友K:
我把这个电路图转化成PLC程序,下载到PLC里,KA1可以得电。
我就是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剩磁的原因?

网友K:
在电气电路里,不管考不考虑剩磁的影响,剩磁会延长触点的反应时间吗?

网友L:
经鉴定KA1是没办法得电滴!

网友M:
方案一、取消风机的启-停,然后将风机接触器的线圈串一个打沙机接触器的常开点,再与打沙机的接触器并接。
方案二、取消风机的启-停,干脆将风机和打沙机的接触器并接。这两个方案就不错啊

网友N:
将除尘器接触器线圈并接在打砂机接触器线圈上就可以了

网友O:
除尘风机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