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各位老大,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三菱FX1S顺序控制12个接触器动作检测产品,动作无误。问题处在WEINVIEW 触摸屏上,在第11和12检测上,出现了任一个产品不合格就会导致另一个显示不合格。厂家不知基于什么想法,直接说搞不定这问题了,还望指点。

网友A:
既然顺序检测,在11不合格,到12还是不合格啦

网友B:
和屏有什么关系? 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C:
程序原因;

网友D:
如果PLC的程序是对的,那就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E:
链接地址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