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标有220V 100W 的灯泡经一段导线接在220V的电源上,它的实际功率为81W,则导线上的功率损耗是多少

求解题思路

网友A:
拉长的同时,直径也小了

网友B:
hehe  导线消耗功率9w

楼主:
引用 楼主:
1.电热丝接在一不计电阻的电源上使用,每秒钟产生的热量为Q,现将这一电热丝拉长n倍后,再接同一电源,则每秒产生的热量为什么为1除以n的平方乘以Q
2.标有220V 100W 的灯泡经一段导线接在220V的电源上,它的实际功率为81W,则导线上的功率损耗是多少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哦

楼主:
求二题的解题思路

网友C:
这道题有一个前提:不考虑灯泡的冷热态阻值变化。灯泡电阻R=220V*220V/100W=484欧姆
串联电线后,电路总电阻=灯泡电阻R+电线电阻r,灯泡上的电流i=根号下(81w/484欧姆)=0.41A.灯泡上的电压v=根号下(81w*484欧姆)=198v.电线上的电压v2=220-198=22v
电线上的功率=22v*0.41A=9w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慢慢开始熟悉电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