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的容积计算问题

楼主(2011-03-16):
如下图所示:
当水满罐时,利用压力变送器1和2检测到的压力值,能不能分别计算出罐的容积(水的质量)?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可以,你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出来的就是压强P~!P=ρgh ,这个公式和你容器的直径没有关系,只考虑压差与高度差有关~!
ρ=(P2-P1)/g*(h2-h1)
这里的h指的是距水平面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