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请问各位高手,能不能把一种小电器设备的上盖通过红外感应系统接通电源,然后用电磁阀或其它方式将这种小电器的上盖自动打开,延时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关闭?(希望只用电源方式开启而不是用液压或是气缸方式)开启角度90度。
                                                          先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意思?    时间继电器延时定制开盖时间   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磁力产生的动作传动控制开关盖

网友B:
可以用牵引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