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大家好。我想问下HMI的高手,目前市面上的HMI都有哪些标准的接口?客户对功能的一些特殊要求有哪些?另外像串口一般是232多还是485的多?外观的尺寸一般客户需要的是多大?还请各位大侠多指点!可以加我的QQ1519406032 非常感谢!!

网友A:
基本型:RS232,RS422,RS485,其中RS422与RS485使用同一个接口。
扩展性:包含基本型,并附有以太网
高端型:除了上述功能外,另外添加了扩展功能模块的功能,比如视频输入,视频输出,音频,外接IO模组等。
高端控制型:机器本身包含有PLC或者软PLC的功能。

一般,大多数小设备使用的是5.7寸,而中型设备使用10寸屏。

楼主:
真的很感谢您的回答!太详细了 可否加上QQ或是MSN?

楼主:
在请教下大侠。目前有哪些行业应用比较特殊?在基于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加些特殊功能的呢?串口一般有几个?USB有几个?再次感谢大侠!

网友B:
用他的富士屏 楼上的就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下大侠。目前有哪些行业应用比较特殊?在基于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加些特殊功能的呢?串口一般有几个?USB有几个?再次感谢大侠!
不知楼主问这些问题是想做什么?
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市场调查,而不是在这里提问。

网友D:
其实通讯也就是串口和网络口。串口包括rs232,rs485及usb。网络一般就是10M/100M。
屏幕尺寸客户需要多大看客户的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