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各位高手,请问有没有一种能通过感应开关开启电源之后能使电器盖子能自动打开,延时一段时间之后又自动关闭的方式和方法?(不用气缸和液压等方式,不用电机之外的另外方式。)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邮箱:xiantingyijian@sohu.com

                                                                                   杨先生,

网友A:
(不用气缸和液压等方式,不用电机之外的另外方式。)

那力从哪里来

网友B:
我是新手小建议    传感器或者 时间继电器延时定制开盖时间   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磁力产生的动作传动控制开关盖

网友C:
请问干什么用的。
可以用电磁铁加双定时延时继电器,再加一些中间继电器组成此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