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一、 概述
定义:为薄片加工,冲压, 模压,压纹等强迫金属进入模具的活动部分。
  冲压生产主要是针对板材的。能过模具,能做出落料,冲孔,成型,拉深,修整,精冲,整形,铆接及挤压件等等。各个领域均有应用,如我们用的开关插座,杯子,碗柜,碟子,电脑机箱,甚至导弹飞机……有非常多的配件都可以用冲床通过模具生
产出来。
二、冲床的工作原理
冲床的设计原理是将圆周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由主电动机出力,带动飞轮,经离合器带动齿轮、曲轴(或偏心齿轮)、连杆等运转,来达成滑块的直线运动,从主电动机到连杆的运动为圆周运动。
连杆和滑块之间需有圆周运动和直线运动的转接点,其设计上大致有两种机构,一种为球型,一种为销型(圆柱型) ,经由这个机构将圆周运动转换成滑块的直线运动。冲床对材料施以压力,使其塑性变形,而得到所要求的形状与精度,因此必须配合一组模具(分上模与下模),将材料置于其间,由机器施加压力,使其变形,加工时施加于材料之力所造成之反作用力,由冲床机械本体所吸收。

三、冲床

龙门式高速冲床

楼主:
四、冲床电气控制原理原始图

直观的看,龙门式高速冲床有这么大的一个控制柜,以下控制电路原理就不适用。

五、符号说明
各控制电器元件的型号及用途:
1. SB1—自锁式磨姑头按钮,此按钮揿下,全部控制电路均无电。
2. SB2—主电机停止按钮,
3. SB3--主电机启动按钮,只有主电机启动以后才能进行冲压。
4. SA—脚踏开关冲压或两人手揿钮才能冲压的选择。
5. SQ--脚踏开关,一人操作时使用。
6. SB4/SB5--双手揿钮,当两人操作时使用。
7. TV—照明变压器BZ-50VA。
8. KM—主电机启动接触器。
9. KA--接通冲压电磁铁的中间继电器。
10. CT--电磁铁。
11. KH—主电机过载热继电器。

六、用F8重新制作的冲床启-停电气控制原理
12.  QF1—电源总开关、线路短路保护
13.  QF2—控制电路开关、线路短路保护。
14.  QF3—照明开关及线路短路保护。

网友A:
谁有上海第二锻压机床厂"J21开式固定台压力机"的工作原理和电气控制图,谢谢!

网友B:
这个的话我就回去好好设计成PLC电脑控制的啊。

网友C:
ka5线圈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5线圈在那

那是ka,5是线路编号,太靠近了,上下错开得还不够大,呵呵。

网友D(2013-11-14):
数控冲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