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工地遇到一个问题,XP装上RSLINX后,能访问到两个PLC,但是用RsView32组态软件时用按钮‘Display 画面’切换画面时,只能访问到一个PLC的画面,另一个用按钮 ’Display 画面‘时切换不过来。但在运行及编辑功能里,可以通过直接调用画面,‘开始运行’后不能切换的画面就可以运行。
主要是想问‘Display 画面’不能切换画面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04-21):
切换画面,没什么难的啊。你做按钮时,要在浏览中选中你要的画面。每个按钮切换不同的画面。

网友B(2011-06-16):
主要看看按钮的属性 正常就是DIS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