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触摸屏和PLC连接后需要通讯设置,如果设置好,能用触摸屏控制电机的起停,如果能,通讯设置好学吗?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通讯设置简单啊,3分钟就学会了。

网友B:
触摸屏中选择好对应PLC的型号,直接在触摸屏中用个位开关,对应PLC的输出点,控制其通断,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了

网友C:
呵呵;如果PLC通过端子来控制变频器,这个没什么难点;
如果是用通讯的方式,那么PLC内通讯程序这块相对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