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16):
行车是5吨的,只能提升4吨,提升5吨就提不动,转子不开路,可调速。不发热,提升5吨时(有电子称称)的响声,电机有抖动。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查电子称  查控制电机二次线路

网友B:
查一下,转子回路有接触不良

网友C:
可能主线路细长,线路压降太大

网友D:
由于转子回路3相不平衡造成抖动,原因有,1是转子回路有断路,2是电机轴承磨损,你仔细查看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绕组重新绕的时候绕少了,这明显是带载能力变差了嘛

网友F:
电机出力不够了

网友G:
先检查下凸轮控制器的档位触点有没有烧毁``在检查电阻器电阻丝有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