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我下了一个编程软件,在上面编程,编过后能用软件试运行吗?编程软件是三菱FXGP-WIN-G

网友A:
FXGP本身没有仿真功能,简单的,好像可以用三菱教学软件仿真;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有与之配合的仿真软件。

网友B:
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配合仿真软件GX Simulator,可以在编程软件中仿真测试程序,但有些指令是仿真不了的,需要用实际的PLC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