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求助,一瓦厂雷蒙机、电机45KW,20天左右烧一次,电压正常,电流工作时一般在65-95A,连续烧坏7、8台电机 每台电机拆开检查都是一样的,轴输出端线圈(头尾端)烧焦。风叶端线圈并未烧焦,同一条线路上的其它电机均正常,求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芯局部短路(短路点在烧毁的一侧位置),建议更换该电机

请教“铁芯局部短路”的意思。
已经更换7/8台了,还更换一样烧,奇怪的是新换上的电机,那个地方也短路?

网友C:
有没有测试一下三相电流与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D:
可能是散热不良,瓦厂应该高温、粉尘大,?(输出端线圈(头尾端)烧焦。风叶端线圈并未烧焦)查看电机输出端是否靠近热源,机身是否粉尘堆积

网友E:
从电机烧坏的现象看,可能跟电机启动装置有关,如是绕线式电机,那是切换转子回路电阻时间不对,鼠笼式电机那是软启动不能切换,或切换时间不对

网友F:
连烧7-8台   遗憾    电机问题可以排除
你看看负荷 环境 主回路

网友G:
把接触器换了,电线换了,断路器换了。通风良好哦了。

网友H:
都是同一个人修理吗???同一台电机维修多次

网友I:
主要问题还是在负载,

网友J:
在排除电源回路及电机使用环境的因素外,还应检查该台电机所带的传动轴系部分也有可能使电机烧毁。另外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连续烧毁7-8台,没有过流和过热保护么?建议立即整改或者加装过流过热保护!

网友K:
加上热继

网友L:
你是不是低速运行.变频器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电机鼠笼式,立着安装的,开始修了几次后来换了2台新的,都是同样的故障。星三角起动,接触器换了几个,电流在60-95之间,电压正常。我是水泥厂的电工,他们厂请我去帮了几次忙都没有解决问题,实在是丢面子。

网友M:
电流在60-95,可见没有过电流(加上热继没有用),"每台电机拆开检查都是一样的,轴输出端线圈(头尾端)烧焦。风叶端线圈并未烧焦"说明不是缺相,也不是过载或低速运行造成的.因为缺相烧的电机拆开可以看到没有电压的那相是不会烧焦的(因为没有电流通过),而过载或低速运行造成的拆开可以看到整个线圈烧焦程度基本是一样的.高度怀疑是安装电机的座有高温传到电机上(或者此处是高温度),建议在动机运行时测量二端的温度.对比后找出原因.

网友N:
如果电路部分没发现问题,不防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比如,传动不稳等。

网友O: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用星三角形启动有效果吗?想想,负载还是那些,就是说启动时负载跟正常运转时的大小一样,那星形启动方式不是让绕组里的电流更大吗?还是这样解释,启动时要比正常运转时慢一些,负载更小,转矩*速度=负载大小。

还一个问题:
负载的种类中有一种是恒功率负载,看了一下书,还是不懂,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P:
那是长时间过热运行烧坏的,电流达到了95A那是满载运行了,容易过热,应该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P:
如果一直是用的同一款电机,前期能长时间用,只是近期易烧电机,那恳定的负载加重了,重点查负载!

网友Q:
风管堵了,正常电流75A,建议换大电机,我们厂换大就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用星三角形启动有效果吗?想想,负载还是那些,就是说启动时负载跟正常运转时的大小一样,那星形启动方式不是让绕组里的电流更大吗?还是这样解释,启动时要比正常运转时慢一些,负载更小,转矩*速度=负载大小。

还一个问题:
负载的种类中有一种是恒功率负载,看了一下书,还是不懂,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任何降压起动方式都只能轻载或空载起动,起动成功后才能加负载。

网友S:
经验之谈
我也搞维修十几年了,可能是你的轴承不好,货有灰尘进入,发热量太大,造成电机烧的。

网友T:
检查控制线路,一般电机烧都是由于控制线路有问题,你最好更换一个接触器,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换了一个接触器就好了,因为接触器长时间运行,触头会粘在一起,相信我吧

网友U:
检查一下运行时电机前端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V:
我认为是机器设计的问题,卧式电机和立式的不一样的
你把卧式的电机改成立式的话那下面输出端的轴承就要承受整个转子的重力,加大了轴于轴承的磨损度,这样布是轴磨小了就是轴承损坏了,弄不好就扫堂了。
个人意见
你换个立式电机看看你

网友W:
查设备,是不是设备启动要求高,还有就是电器主回路通通换了

网友X:
1、电机是否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我们厂的大电机110KW是星形接法,检查;
2、负荷偏大,电机品质有问题,找修电机的人提高功率;
3、负荷端是否有热源,前轴承油脂确认是锂基脂。

网友Y:
可能是主电路控制部分有问题呀

网友Z:
引用 网友V:
我认为是机器设计的问题,卧式电机和立式的不一样的
你把卧式的电机改成立式的话那下面输出端的轴承就要承受整个转子的重力,加大了轴于轴承的磨损度,这样布是轴磨小了就是轴承损坏了,弄不好就扫堂了。
个人意见
你换个立式电机看看你

同意
立式电机靠近轴端是稚形轴承,而卧式是滚球轴承。滚球轴承只能受横向力不能受径向力,你用卧式电机当立式电机用,使轴承受到转子的向下力,造成轴承过热。只是推测,供参考。

网友AA:
我是搞电机维修的现在的电动机功率余量实在不行能到满负荷不烧电机就不错了建议换大一级功率电机[congtou09

网友AB:
你的电机额定电流82A,你的电机长期工作负载过重烧毁

楼主:
各位同行的热情回复深表感谢,故障不是出现在同一台修过的电机上,买的新电机换上故障依旧,18楼分析的很有道理,不是缺相、缺相会造成有一相线圈烧焦,不是过载、过载会造成整过线圈烧焦。不是轴承问题、新买的电机换上也是如此。郁闷!

网友AC:
个人意见:   查查机械安装部分,是否存在安装问题,机械传动部分之类。
    你说同一线路其他电机正常,电源应该没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AD:
我是初学者看着各位讨论的情况还是没 弄明白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网友AE:
烧了7‘8台电机了还没教训吗?你的电机保护装置正常吗?多大电流、多长时间保护动作你知道吗?保护调整不要看刻度,要让实际电流运行起来保护动作才行!!!你那负荷偏大,建议换大一级电机。负荷的轻重不仅仅看电流是否超额定,跟运行环境有关系,主要是散热条件。

网友AF:
看后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AG:
请问电机传动方式及负载工况,即工作温度、介质、震动、空气湿度、粉尘浓度等状况。结合故障电机的前端轴承的状态进行综合分析,是否由输出轴将负载侧的高温传导到电机内,导致电机内轴伸端局部高温,从而形成该故障。结合前端盖轴承内润滑脂颜色和油脂量或前后轴承状态对比就可真相大白。

网友AG: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用星三角形启动有效果吗?想想,负载还是那些,就是说启动时负载跟正常运转时的大小一样,那星形启动方式不是让绕组里的电流更大吗?还是这样解释,启动时要比正常运转时慢一些,负载更小,转矩*速度=负载大小。

还一个问题:
负载的种类中有一种是恒功率负载,看了一下书,还是不懂,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一般原则,大于等于10KW就得用降压启动,目的有二:一、保护电网,减小浪涌电流对电网的损害;二、保护电机,减小浪涌电流对电机的损害,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另,三角形接法改星型接法后,绕组电压是相电压220V,比三角形接法的绕组电压380V低160V,电流也就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保护作用。恒功率负载指转速与阻力无关,比如恒功率液压泵。

网友AH:
雷蒙磨机45KW电机,额定电流是80.5A,你的那台电机是长时间过荷烧坏。不知那台磨机是自动进料还是手动进料,应该是4R的磨机吧。我看你那台磨机运行时电流波动也太大了,这和操作工的操作有关,责任心不太强,或操作技术不太好,如果能把进料速度调节好的话,可以把专机电流波动幅度控制在10A以内。建议把电机的最高电流控制在75-85A,热继电器的电流调到80或再小点,让电机不能再超负荷运行。而且雷蒙磨立式电机的上部轴承很容易缺油卡死,要用耐高温的润滑油。(雷蒙磨满负荷运行时电机发热量很大)  如果能定期检查维护电机轴承,控制好运行电流,可以保证电机一年都不会烧坏一台

网友AI:
我觉得应该检查几个问题1.轴伸端轴承是否锥形轴承?  2.轴伸端是否有热源存在?  3.是否超负荷运行  4.是否带负荷启动是否启动过于频繁

网友AI:
建议更换功率大些的电机 轻载或卸载启动 运行正常后再加载运行

网友AJ:
45KW电机电流应该是在28A左右,我觉得电流是偏大了

网友AK:
我也觉得要换成立式电机,可能是前端轴承是滚珠轴承磨损导致高温而烧线圈。

网友AL:
1、启动方式建议采用软起。
2、看看电机级数是否匹配,配六级以上电机可能好些。(参看一下减速机参数)

网友AM:
45KW,可能要看一下啟動方式是否合理,或機構設計情況。
 要不就是負載偏大,換大一號的電機試試,還有,維修電機時可能要用高速軸承。

网友AN:
你的电机输出端是皮带轮的吗?

网友AO:
运行过程中,用钳形电流表分别测量电源的电流,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运行过程的点击温度。

网友AP:
"电机45KW,20天左右烧一次,电压正常,电流工作时一般在65-95A"

电机45KW,额定电流一般在82A左右;工作电流能达到95A,说明没有电流过载保护,但95A的电流不足以烧毁电机,充其量也就是令电机绕组更发热一点。

“20天左右烧一次,轴输出端线圈(头尾端)烧焦”,往往接头处的发热量会比绕组更加发热,如果是通过绝缘电木绝缘隔离接线,甚至电木上会有烧焦成炭的痕迹。

从这种情况分析,需要增加电流过载保护,以达到不烧坏电机的目的,但从生产上会因为频繁保护而造成生产停顿。从工作电流达到95A的角度来说,电机的功率起码要55KW以上。

网友AQ:
电流在60-95,可见没有过电流(加上热继没有用),"每台电机拆开检查都是一样的,轴输出端线圈(头尾端)烧焦。风叶端线圈并未烧焦"说明不是缺相,也不是过载或低速运行造成的.因为缺相烧的电机拆开可以看到没有电压的那相是不会烧焦的(因为没有电流通过),而过载或低速运行造成的拆开可以看到整个线圈烧焦程度基本是一样的.高度怀疑是安装电机的座有高温传到电机上(或者此处是高温度),建议在动机运行时测量二端的温度.对比后找出原因.
本人修电机10几年了,还有现在新电机都偷工减料,品牌的还好一点

网友AR:
这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S:
同意53楼的说法,再就是你看一下电机级数。

网友AT:
同意54楼故障分析很有道理,本人搞电机修30多年

网友AU:
学习了很多,希望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V:
电机质量不行换一个品牌

网友AW(2011-04-21):
该系统是不是变频带的,这一现象就很像。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电机加装地线即可。

楼主:
各位师傅的热情回复本人非常感谢!最近该厂将电机调头,风叶朝上皮带轮朝下,三角带也加长了,使电机和负载距离加大,改造后电机暂未烧,希望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X:
真是个头痛的问题,检查控制回路,主回路,三相电源,这么有规律!实在不行换掉所有零件也值(电机不换)。

网友AY:
哈!看了这么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AZ:
应该是电机轴与负载轴不平行(或者不同心)问题;校准电机与负载安装座水平;

网友BA:
靠近热源,负载重,电机绝缘等级低。

网友BB:
换个大点电机  是超负荷

网友BC:
星。三角启动只适应小电机
向您学习。看了所有的评论,大家都很热心。水泥厂的电工的技术不用怀疑,一般技术的都很高。我在这里向您学习一下,所有烧的电机,您把前端的轴承看了吗?轴承烧了吗?轴承的滚道您注意了吗?轴承的滚道有规律的波纹吗?
 再有把星。三角转换改了吧。不再赘述。

网友BD:
看你所说的情况,你现在所做的把电机调头是很有效的,这样会降低电机的负荷;但是也一样要加装热负载保护,95A的电流是超过电机的最高负载!

网友BE:
看了看,不少人都是瞎咧咧。4R雷门磨一般主机45KW、风机37KW,使用电振机给料而电振机是受主机电流继电器控制其给料控制器控制,将电流继电器设定到主机额定电流的80%,主机是不可能过载的,除非机械部分故障。在者星三角启动力矩偏小,一次启动电机转速上不来,二次切换时电流过大,我这改成85%的自偶降压起了。电机保护器为数字的,正常情况下电机很难烧毁。另一种给料方式是变频铰刀给料控制方式是俺自己想滴,和原厂电振机控制效果一样主机电流稳定在一个值,永远不过载,除非机械问题。你的电机烧毁现象出在启动上,全面检查下吧。

网友BF:
从故障现象来看可能是电机散热不良造成的,电机散热片上堆满粉尘。

网友BG(2011-06-20):
这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1 卧式电机改立式运行轴承不是压力(推力)轴承。轴承轴向位移大而严重发热是主要问题。2 电机有时短时过载使电机运行温度较高。两者互补使电动机发热,至于风扇侧不焦和风扇的冷却有关。20天左右是轴承由于轴向位移磨损的时间。建议;1更换立式电机。2更换电机轴伸端的轴承为轴向推力轴承。

网友BH(2011-07-22):
看你们的回贴以是一种学习啊

网友BI:
引用 网友AG: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用星三角形启动有效果吗?想想,负载还是那些,就是说启动时负载跟正常运转时的大小一样,那星形启动方式不是让绕组里的电流更大吗?还是这样解释,启动时要比正常运转时慢一些,负载更小,转矩*速度=负载大小。

 还一个问题:
 负载的种类中有一种是恒功率负载,看了一下书,还是不懂,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一般原则,大于等于10KW就得用降压启动,目的有二:一、保护电网,减小浪涌电流对电网的损害;二、保护电机,减小浪涌电流对电机的损害,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另,三角形接法改星型接法后,绕组电压是相电压220V,比三角形接法的绕组电压380V低160V,电流也就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保护作用。恒功率负载指转速与阻力无关,比如恒功率液压泵。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BJ:
可能原因:粉尘多堵塞排风口、局部温度过高、通风设施不完善

网友BK:
过载过热,要换大电机

网友BL:
热继电器调正常吗?换一台55千瓦吧!

网友BM:
瓦厂雷蒙机电机45KW,20天左右烧一次
一是换用功率大一点的电机 ,对于经常烧坏的电机很有可能是负荷过大,换大电机让它有点“大马拉小车”,看是不是还损坏。二是看能否将立式的电机改为卧式的,毕竞卧式电机轴承受力平衡些。

网友BN:
明显是散热不良啊,你想想看,靠近风扇侧漆包线绝缘好的,而远离风扇侧则坏咯。明显是散热不好么,电机温升高。。

网友BO(2015-03-02):
原来电机是出风口在下啊,这样出风效果不好。固定在上方,固定时还要考虑重心等。容易偏心。

网友BP:
回复 网友BG:
这不是小笨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