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各位高工。麻烦帮帮忙
本人修了两台海利普变频器分别是A系列5.5KW和P系列5.5KW。都是模块炸了,模块的型号都是DP40H1200T101690.模块带整流的,敬请问各位高工,我是否可以用海利普1系列3.7KW的模块代替。其型号是DP25H1200T可以吗?可以代替吗?
谢谢谢谢,在线等待

网友A:
用60A的管子改了!

网友B:
不建议代替,一般都是大的可以代小的,小的不能代大的,不然很容易炸机的,并且软件是不会保护的。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