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请教高人:我用FC105在线监控 SM331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4-20MA标准信号,此前在PLC之前测量信号很标准,为什么STEP7在线监控时显示数值不正确呢?比如说4-20MA对应0-100,当电流4MA的时候,输出怎么是18,19之类的数值,在线等待,盼指教

网友A:
楼主:0-100对应的是0-20MA在程序里应该减去20再对输入处理。

网友B:
FC105很好用,仔细看看例程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