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请教各位师傅 一架空线路总电表读数与各现场分电表间的误差达200%,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到漏电点呢

网友A:
总电表的故障。

网友A:
若是分电表就看看它的后面有没有跨线。

网友A:
把分表取下校表

网友A:
晚间有没有偷电的。

网友B:
楼上的回复很不一般,分开检查一下两块表,可能是表的故障。

网友C:
表绝对有问题

网友D:
先矫正表先。如没有问题应怀疑有人偷电了。

网友E:
差这么多后端用户还能使用电器吗?你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F:
如果之前没这现象,可测下绝缘电阻。

网友G:
检查项:1,各个电表是否工作正常
2,是否有偷电的情况,
3,各电表接线是否有误,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电表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I:
用平时使用电量和故障前电量比较一下,然后再看是否突然一下就多了,基本就可以断定是否存在偷电行为

网友J:
校表以后再看情况

网友K:
如果是三相表和单相永远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