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用接触器把热继电器主回路短接.那么电流是从热继电器过还是从接触器过.还是都过?
基本一样的电阻.都相当于一根导线

楼主:
杂都没的人呢,自己先顶到起.

网友A:
相当的没意思!

网友B:
电阻小的走电流多,电阻大的走电流少,一样大走电流一样多
符合 I=U/R

网友C:
同意5楼的回答。

网友D:
走接触器,因为热继电器本身的双金属片电阻大

网友E:
   是指用接触器将热继电器旁路掉吗?
   并联电路的电压相等,想来,应是视接触器触点的接触电阻(包括导体电阻等)、热继电器热元件电阻(包括接线电阻)大小,而分配电流。

楼主:
这么说我用它来解决风机起动时电流大热继无法保护的问题应该是没问题了,再怎么接触器也要分流一部分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都走接触器,因为热继电器本身的双金属片电阻大多啦
朋友,您这里又说错了。电流只走发热元件,双金属片只是个感温元件。
应该是:热继电器发热元件的电阻要比接触器触点的电阻大,所以后者通过的电流大,至于大多少,要看具体的电路而定。

网友H:
两都有负载,肯定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