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电话机的输入信号是什么?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A:
你应该有说明书对着看啦。

网友B:
电话是以恒流方式供电。早一点用的是模拟电流信号,即用电流振荡的方式传输;后来用数字模拟混合信号接入,这几年是数字信号,即用载波模式装载到线路中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