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11-03-17):
一般工厂的低压配电室必须要装无功补偿(电容)柜吗?

网友A:
只要有感性负载,一般都要装。

网友B:
不装的话,功率因数较低,会支付一些罚款的。

网友C:
一般都会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装的话,功率因数较低,会支付一些罚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