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西门子plc cpu224cn(新买的),用(rs232)pc/ppi通讯,可以通讯上载下载,但到现场设备上,刚连接,好像是搜索了地址1到126,搜索完立刻跳出,通讯超时,现场的plc是cpu222,后面扩展了两个4入1出的模拟量模块!
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如果设置密码,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我是在双击刷新那里试着连的,保密跟这有关系嘛?

网友A:
如果在办公室能正常通讯,要了现场不行,先考虑是不是干扰;

网友B:
在办公室能正常通讯,要了现场不行,先考虑是不是干扰。

楼主:
干扰可以排除
现场的另外一台设备,CPU224CN的,我就可以连接上,CPU222就出现那超时问题,这两个柜子不是一个厂家设计的,说是技术保密,技术保密的话,就是设置密码,设置密码会造成通讯连不上嘛?